电机装传动轮的正确方法!!!

楼主(2012-04-13):
请教如何在不损伤电机的前提下,把传动轮装上去????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如何在损伤电机的前提下,把传动轮装上去????多谢!!

写错了吧,“在损伤电机的前提下”?是不是漏了个“不”字?如果要损伤的前提下装传动轮的话,就用锤子使劲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错了吧,“在损伤电机的前提下”?是不是漏了个“不”字?如果要损伤的前提下装传动轮的话,就用锤子使劲砸。

已经改好,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B:
损伤,还是不损伤?
损伤,锤入·。不损伤,顶住轴压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损伤,还是不损伤?
损伤,锤入·。不损伤,顶住轴压入

问题是后面的轴没露出来!!:loveliness: :loveliness: 如果是后面的轴有露出来的,请问顶住后,用什么压入?有什么专用工具没有?

网友:
电机损伤了,还装轮子上去干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后面的轴没露出来!!:loveliness: :loveliness: 如果是后面的轴有露出来的,请问顶住后,用什么压入?有什么专用工具没有?

钢架子+千斤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如何在不损伤电机的前提下,把传动轮装上去????多谢!!

先用砂纸把轴和带轮的内孔除锈,打磨光滑、没有毛刺。
看带轮的肩上好像有个孔,检查下里面是否有顶丝,如果有松开它。
把键先放在轴的键槽内,试装下带轮,一般都是过渡配合的,找个铜棒,慢慢的敲带轮,将其安装到位。然后把顶丝(如果有)拧紧。顶丝要做放松处理。

如果没有顶丝,带轮很难装在电机轴上,需要将带轮加热。因为膨胀,带轮及内孔尺寸会变大,趁热将在轴上,等它自然冷却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们厂里有三种方法,一种是直接锤入(使用最广泛),,第二种是用专用的液压拉马压进去(就跟千斤顶差不多,只不过它带一个配套的加长臂),,第三种是用轴承加热器(好像是电磁的)加热皮带轮后直接套上~!

楼主:
基本上明白了,谢谢楼上的兄弟们!

网友:
一共分三步:首先,把电机后端盖拆下来,使电机轴的后端露出来;然后,把传动轮压在轴上:最后,把电机后端盖安装上。完毕!

网友:
放油里煮,然后轻敲进去

网友C:
装容易
谁能说说怎样在不损伤皮带轮和轴的前题下,把键条(装好轮键条砸入且两头不露头)拆下来,我拜他为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容易
谁能说说怎样在不损伤皮带轮和轴的前题下,把键条(装好轮键条砸入且两头不露头)拆下来,我拜他为师!

这么大的电机直接用拉马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容易
谁能说说怎样在不损高伤皮带轮和轴的前题下,把键条(装好轮键条砸入且两头不露头)拆下来,我拜他为师!

高频加热皮带轮,速度要快,把带轮拆下来,键条自然就下来了,或者在键条上焊个螺杆,拔螺杆,或者把键条钻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装容易
谁能说说怎样在不损伤皮带轮和轴的前题下,把键条(装好轮键条砸入且两头不露头)拆下来,我拜他为师!

皮带轮用拉马拉不下来了吗?

网友:
那小黄,在不损伤皮带轮和轴的前题下,把键条钻个洞攻个牙上螺丝拉出来,再拉带轮,只要拉马架得得当,还没试过有拉不出来的,当然你要是说掉了N多铁原子也算是损伤的话当我没说

楼主:
其实皮带轮拆下还是比较容易的,我是第一次,也很容易上手!!!呵呵,不过在拆之前先用WD40喷一下,或者上点润滑油,拉起来更容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皮带轮用拉马拉不下来了吗?
皮带轮都拉坏了,没动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皮带轮都拉坏了,没动窝!

键条被砸出锥度了,越拉越紧,能不能用冲子反向先把键条冲活动了,然后再用拉马拉。也可能还有顶丝。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键条被砸出锥度了,越拉越紧,能不能用冲子反向先把键条冲活动了,然后再用拉马拉。也可能还有顶丝。

就是越拉越紧,反向没有空间砸,紧挨着电机壳子,只有5MM的一条缝。
最后我还是把皮带轮废了才拆下来的。

网友:
路过 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