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地面站供电问题!

楼主(2012-04-13):
准备做一个集成的地面站,不知大家的地面站供电都是怎么处理的,用什么电池能长时间稳定供电?
本人想用一个12.6V的这种锂电池作为地面站的电源,供电给笔记本、12寸液晶监视器、图传接收、数传接收,这样是否可行?
会不会存在电压下降,供电不稳定的情况?有没有必要加稳压模块?
有没有朋友在地面站中加稳压模块,如有,是用什么型号的稳压器?

网友:
标题

用电瓶吧!放心!能带这么多设备肯定有车~也不差个电瓶的地方~或者直接用车上的也可以!笔记本还需要独立供电吗?不是都有电池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问用多大的电瓶?另外推荐一下品牌。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车上的电源是可以,但考虑到有时去玩的地方并不一定都在车边上。另外目前的12V电瓶都偏大偏重,不好携带。如果用锂电或A123铁锂电池是否可以,电压稳不稳定?

网友:
有车就不怕,车上电瓶可以充20个5000MA的3S电池
当电压下降到12V一下的时候,发动个10分钟,又可以继续战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这么做的吗?

楼主:
有没有朋友用我照片上的那种电池,好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用多大的电瓶?另外推荐一下品牌。谢谢

品牌风帆的!40A足够!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好大啊,我还准备用7A的

网友:
一般用车上的电,加个转220的器就ok了。

楼主:
LS可能没明白我的本意。我是想把电源集成在一个箱子里,这样就可以拎箱开始飞了。并不是每次玩的时候车都是停边上的。

楼主:
继续寻找地面站移动电源的最佳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大啊,我还准备用7A的

供笔记本必须有逆变器~把dc12转为ac220~再用笔记本电源供电!我见过用4000毫安的锂电供显示器~图传的~至于供笔记本~至少也得20a才放心~因为fpv不可能飞10几分钟就下来~要是中途没电了就刺激了!而且你肯定不会飞一次吧?

网友:
摩托车电瓶 很好买的 体积小 容量大 重量轻

网友:
我用电动车电池,14ah,挺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