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地飞9II怎么设置舵面角度

楼主(2012-04-13):
如题,天地飞9II怎么设置舵面角度啊?我的遥控器里的舵角设置那一项显示的是百分比,并没有显示舵机角的大小(例如:上偏多少度、左偏多少度)?请问,怎么设置舵角的大小啊?

网友:
所有的控都无法显示舵角的度数,都是百分比,因为舵面的角度,每款飞机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2013-06-09):
设置好了没有,现在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