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买得到12*15五绕组空心杯电机不?

楼主(2012-04-13):
如题,手头2个山寨9257都是电机坏了闲置着,就等换电机满血复 活啊。

网友:
标题

好像还木有单独卖哦

网友:
 赶紧出来吧

网友:
“KST DS115MG数字舵机空心杯电机” 32元那个不是“五绕组空心杯电机”吗?

我也和期待。。。

网友:
那个还不是,唉,出来吧,别是天价就好了

网友:
电机估计会在60元以上,还是再买个山寨9257吧

楼主:
想一想玩具空心杯电机也就1至2元一个,这玩意儿要是能卖60的话,整整翻了30倍!

网友:
据说DS215的电机快上市了。

网友:
换KST的吧,32元一只,我一次买5只,换上后至今未坏过.扭力也很大,比S9257的电机好些

网友A:
可以用这个代替。我已经成功把GS9257的电机换上,现在飞了100起落正常,效果很好。需要加工几下。电机输出轴要磨短,这个10外径的电机和12外径电机的焊点是一样的。电机外径用纸或者铝薄缠绕达到12MM就可以了,(我偷懒就用纸绕了几圈+502粘上)。压齿轮的时候悠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这个代替。我已经成功把GS9257的电机换上,现在飞了100起落正常,效果很好。需要加工几下。电机输出轴要磨短,这个10外径的电机和12外径电机的焊点是一样的。电机外径用纸或者铝薄缠绕达到12MM就可以了,(我偷 ...
怎不用450废尾管,外径12,内径11大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