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自飞(zifei)是什么?

楼主(2012-04-13):
新人买了亚拓250高级套装版,看了坛子里面,关于250的改造,中间提到一个自飞(zifei)的尾波箱,不知道自飞(zifei)是什么,是品牌还是商家,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没听过这个词,楼下解释.............

网友B:
是山寨泰世的一个牌子,淘宝有店

楼主:
淘宝上找不到自飞啊,是不是叫别的名字啊

网友C:
那个尾波箱改造无大的意义
你要改也可以,就是改成双推了,我有,但是平时还是飞山寨亚拓250的单推,亚拓原厂的就更好了,改了无意义,明白吗?
真要搞也要买泰世255的,一体双推,就是用那个改的,淘宝搜索,视乎那个中山门徒,就是卖火狐的就有,但真心无意义

网友D(2012-06-08):
自飞的老板怎么经常不上来哦

网友E:
换个quark吧,尾巴保准杠杠的

网友F:
自飞就是 多拉A梦里面的竹蜻蜓 呆在头上,自己就飞起来了~~
楼下的说我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