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装好了,等待试飞,上图………………

楼主(2012-04-13):
一直在飞冲浪者,有道飞翼买了一两个月了,一直也没什么时间装,这几天有空加班加点安装完毕,设备:H控,柏通1.2G 800MW图传,540头子,朗宇2820 800KV电机,CAM13×6.5折叠桨,好盈60A电调,银燕ES08MA金属舵机,竞风的5200 3S动力电,1300视传电

网友A:
看看

看到lz的婴儿车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lz的婴儿车了,嘿嘿

应该是LZ女儿的

网友B:
期待首飞成功

网友C:
2820用这么大级别的电机?你的飞翼全重多少KG?

网友D:
折腾吧,你和老徐慢慢折腾,我要闪人了,古德拜,我会想你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首飞成功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20用这么大级别的电机?你的飞翼全重多少KG?

全重2147g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腾吧,你和老徐慢慢折腾,我要闪人了,古德拜,我会想你们的

这么快就回去啦……

网友E:
哈哈
这下可以双飞了

网友A:
lz

你家宝宝喝的什么牌子的奶粉哦?是美赞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
这下可以双飞了

是啊,不过你动力比我强,重量比我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家宝宝喝的什么牌子的奶粉哦?是美赞臣吗?

合生元的

网友F:
飞翼图传 不用散热吗?

另外请教一下EPP的热缩膜怎么弄那么平整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翼图传 不用散热吗?

另外请教一下EPP的热缩膜怎么弄那么平整

图穿上有散热片的,表面覆盖一层蒙皮没问题的。EPP热缩膜我是先在机体表面要蒙皮的地方喷上3M77喷胶然后上蒙皮,接着蒙皮的几个边用涂抹了喷胶的纤维胶带固定而后用航模蒙皮小铲子设定120度熨烫,差不多服贴后再用150度熨烫使蒙皮收缩绷紧,这样边缘固定了就不会起皱气泡

网友G:
打算怎么起飞,手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打算怎么起飞,手执?

弹射~~

网友F:
喷胶上去后是干了再上蒙皮还是马上就上

网友H:
800KV电机,CAM13×6.5折叠桨,好盈60A电调,银燕ES08MA金属舵机,竞风的52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喷胶上去后是干了再上蒙皮还是马上就上

喷好就上,趁喷胶还是湿的蒙皮位置还可以重复揭起粘上调整位置,但要弄平整服贴

楼主:
引用 网友H:
800KV电机,CAM13×6.5折叠桨,好盈60A电调,银燕ES08MA金属舵机,竞风的5200

有何指教?洗耳恭听。

网友I:
装的漂亮且规矩,祝爽飞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I:
装的漂亮且规矩,祝爽飞成功!

多谢老程啦,你是飞翼的前辈还望你多多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