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ACM 遥控器设置6种飞行模式

楼主(2012-04-13):
飞APM,ACM的朋友们可以用以下方法设置你的JR遥控器,用襟翼、方向舵开关组合切换6种飞行模式
原文在这 http://diydrones.com/profiles/bl ... st%3A637661&page=2#comments
翻译的有问题请指教。可以用邮件交流 szsmooth 在 gmail.com    ,( 飞APM一年了 )。

SPEKTRUM DX7的遥控器如何设置6种不同的飞行模式 ,用3位的开关(结合j襟翼、方向舵开关)。将使用一个通道控制6种飞行模式,不用Gear 和Aux2 开关

开遥控器同时按下  (SCROLL DOWN)向下滚动 和 (SELECT)选择按钮
用SCROLL UP/DOWN
按钮,选到D/R Switch Sel菜单
用INCREASE按钮,选到Com Rudd
用SCROLL UP/DOWN按钮,选到Input Select菜单
按select钮,直到Flap,确保它被设置为System
按SELECT钮
用INCREASE按钮,设置Flap Trim到Inh
关掉遥控器

开遥控器
按SCROLL DOWN+ SELECT访问编程模式
用SCROLL UP/DOWN按钮,选到Mix1
按INCREASE钮,选到Mix1菜单
用INCREASE按钮,选到Flap
按SELECT钮跳到第2个位置,用INCREASE按钮,选到Flap
按SELECT钮
设置比率+100%,“和”-50%“(NCREASE/DECREASE按钮,你就必须把FLAP切换到"N"位置对第一个值,并进”2“的位置设置中的”N“的位置关第二个值)

按SELECT
按INCREASE设SW到Mix

按SELECT
按INCREASE设置偏移到10
按SCROLL UP/DOWN钮,选到Flap Sys菜单
按SCROLL UP/DOWN钮,设置Flap Norm = UP 到46%

按2次SELECT
按SCROLL UP/DOWN钮,设置Flap Mid = DN 到8%

按2次SELECT
按SCROLL UP/DOWN钮,设置Flap Land = DN  到 "100%"

按2次SELECT
按SCROLL UP/DOWN钮,设置Auto Land 到 Inhibit

现在连接您的APM飞控和地面站,到设置页面,看看遥控器开关组合和分配不同的飞行模式。

我喜欢简单模式(遇到困难的情况改出来非常快),这就是用两个开关组合编程原因,简单模式可以很方便地切换。我设置的简单模式,无论“尾舵Rudder”开关是开启或关闭方式,总是选择“襟翼Flaps”开关上的“N”(远离我)。这样,这种方法我只有5种模式,但我可以很容易快速切换到简单模式。

网友(2012-06-08):
赶紧买个福斯的TH9X,刷个固件好了,看你弄的这么麻烦。

网友:
赶紧记下,下次好用

网友(2012-08-03):
弄了半天没弄成

我的是XG7的,弄了半天没弄成,郁闷死了。求教授啊

网友:
FUTABA 10C如何搞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Getting six fly modes on Futaba T10CAG transmitter
http://www.diydrones.com/profile ... -t10cag-transmitter
看原文吧!

网友:
这个果断要看啊!

网友(2012-11-12):
先记录一下,很有用

网友:
T8FG怎么整啊?

网友:
果断的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