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 关于450这三个数字 ,求解答。

楼主(2012-04-13):
入450有几个月了, 只知道450是个名字,更大的是500,600,小的有250,  但是不知道这三个数字指的是什么呢?

是尺寸大小? 重量级别?排量级别?   还有就是固定翼里讲的 50级  60级 500级 指的是什么呢,和发动机排量多少cc有关系吗?

和直升机的命名标准时一样的吗?

菜鸟求解答,谢谢。

网友:
听说是以电机算的,450的电机最早的型号是450级的,好比现在亚拓的电机型号450M一样

网友A:
有刷电机的型号。无刷年代延用了规格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刷电机的型号。无刷年代延用了规格
~~

我对了一半,你说的更具体,呵呵

网友:
标题

450,指主轴到尾轴的距离是450mm。在当时还没有250,500、550、600、700、800都是油直,分别以发动机规格来命名,即15级、30级、50级、90级、260级。450是最早的电直,亚拓之流以轴距450作为尺寸命名了450。而到了09年以后,大电直相机退出,便舍弃了发动机级别的名称,以大桨长度来命名为550、600、700、800。所以照新的命名规则,450应该叫325(雷虎就叫325),但是“450”这名字名气太响,亚拓不愿意改名,于是沿用下来。

网友:
450是指主轴到尾轴之间的距离,500、600也是一样的,这个是亚拓的叫法,后来就约定成俗了。雷虎是叫325级别,是指大桨的长度。
50级、60级是发动机排量,50级是0.50立方英寸,50级发动机排量大约是8.3CC。
这些基础知识以前的帖子里有,LZ多用搜索功能。

网友:
答得好,太有才。

网友:
对于我来说450就是主旋翼为325mm的直升机,对于我女朋友来说,她心中的450就是价值450元,500级就是500元,600就是600....

网友:
這個已經知曉~~~~!

网友B:
打到人流血的毫升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到人流血的毫升数

这个答 案比较猛!

网友:
9楼老婆很口耐

网友:
亚拓的型号貌似不是一个标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到人流血的毫升数
这个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到人流血的毫升数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