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过放求救

楼主(2012-04-13):
昨晚车控用的3S锂电忘记了关控,今早起来开不了控,用电显没显视,用A6充中间的显视0其他显视3.0,怎么也充不到中间那节,两边充进,请问
电池
还有救吗?

网友A:
大肚子没呀 没打肚子 找个可调电源把电流调到5A左右 电压4v左右 给中间的激活 但是激活电池很危险 千万不要连接上就不管了 接一会断开 量下电压 接近了 就用A6冲吧

网友B:
LIPO 的话还是扔了吧,安全第一。
放个定时**在哪,不知道那天出问题。

网友C:
我也发生过同样问题,其中1个电芯完蛋了,只好弃之不用。还是安全第一。

网友D:
我的JR控也是忘了关,开了一天。3S锂电其中一片大肚子,A6完全无法充电;丢一边,过了一个星期又充电试试,可以充了。大肚子的那一片电压每次放电特别快。

网友E:
有这么危险吗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大哥,对沙发兄的答 案小弟不会搞,看来要放一个星期再看看了

网友F:
丢了吧!安全第一

楼主:
 哈哈原来不用等一个星期的,三个小时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正常了

网友G:
用个手机充电器单独充中间那个,充个30~40分钟,再换平衡充就可以了。
我过放的2200mAh 修复后到现在还在用。 带1099g的 4轴还可以悬停9分钟---正常水平。

网友H:
小电流强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