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2-04-13):
最近悍了几对电池,26650的10V电压,今天试了下,真他**猛,不过玩了一分钟左右,突然就么反应了,后来检查遥控器,电池,马达都好好的啊。只闻到一股焦味,是不是接受盒受不了?,还有我的马达是自己改装的,漆包线换成了0.6的,无论从转速扭力都比以前快,不过发热也快了,原装电池满足不了。还有就是7000的马达上都有两个黄色的东西,正负极都有,那个有什么作用啊,我没装。

5 分钟前 上传

网友:
回复 楼主:

重新编辑一下,说清楚。我也想看看原装接收怎么回事

楼主:
图片大家也看到了,马达是自己改装的,不过就是在接线的时候没装那个黄色的东西,那个我估计是接受盒烧坏了,因为以前用原装电池玩都好好的,用了那个黑色的电池之后就出问题了,无论怎么弄都没反应,检查电池 遥控器 马达都好好的,只问到船内有股烧焦的问道。我想在淘宝上买两个接受盒,30快一个,我的频率是27.145的,就是不知道买双马一样频率的会不会影响遥控。

网友:
真他**猛,不过玩了一分钟左右,突然就么反应了. 这就叫猛。你还没见过猛得线冒火的电池。如过你的电池够猛在3S的状态下电机一定会烧。还有另一个会烧的东西是插头。你那个插头过不很大的电流。
你可能认为我傻说。因为你现在做的我全都做过了。信不信由你。

7000的马达上都有两个黄色的东西,正负极都有,那个有什么作用啊, 那是滤波电容(过滤电机碳刷产生的火花里的电波对遥控就收板的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大家也看到了,马达是自己改装的,不过就是在接线的时候没装那个黄色的东西,那个我估计是接受盒烧坏了,因为以前用原装电池玩都好好的,用了那个黑色的电池之后就出问题了,无论怎么弄都没反应,检查电池 遥控器 ...

烧是正常的。你的接收板(玩具船接收板)原配电压是7.4V  或8.4V  最高也就是9.6V   。你手上的3S电一节3.7V 充满就4.2V一节  3节充满是12.6V。
接收板最大极限是10V   你用12V去杆不死才怪。 1分钟死算不错了。
同频都会干摇AM27.145     发射机是AM27.145   也就是凡是27M的接收都受控。我知道楼主不信(你也可以试一试)
还有一个要说给你听:用一个强的(航模12V供电)AM(不是27M的) 发射 就能干扰你没法玩。

网友:
小怨,虾哥都来指导你了!他是这方面的达人!他的话肯定错不了!

楼主:
小弟受教了,就是请高手们指点指点,我买了个原厂双马的7000接受盒,用这电池会不会还烧,遥控器没换,这样遥控会不会有影响啊,还有我的电机没烧,正常。试船的时候我用10V的电压试的。就是怕烧所以没充满。现在看来是接收盒的问题。我QQ954189437
实在不行只能用7.4V的锂电池了。

网友:
还不如买个有刷电调遥控也换了吧

!!也不贵

网友:
这样的船遥控估计就是用的TX2 RX2遥控IC.

这样的船遥控估计就是用的TX2 RX2遥控IC.自己改下里面的3极管换大功率点的,和电压独立输入就可以用什么电池都没事啦.自己GOOGLE以下 TX2 RX2的电路图看下吧

楼主:
那个不见我不知道啊,我QQ954189437

楼主:
1 小时前 上传
下 载次数: 0

1 小时前 上传
下 载次数: 0

1 小时前 上传
下 载次数: 0

1 小时前 上传
下 载次数: 0

你说的是这个黑色的吗。接收板上冒失有很多啊,怎么样才能知道那个原件烧坏了呢,还有你说的TX2 RX2有没有连接给我看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