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X-S 四轴如何接线

楼主(2012-04-13):
ZYX-S 四轴如何接线?调机界面里面没有找到。

网友:
您好,请稍后下 载3。0正式版本软件,在十字盘模式里有选项的,谢谢。

楼主:
十字盘里面写的1,2,3,4通道舵机。四轴有4个电机4个电调线。请问怎么接线。

楼主:
完全明白了

楼主:
接收机上的油门通道THRO不需要接任何东西对吗?

网友(2012-06-11):
接上去之后电调怎么一直在响,三个油门最上的声音,一个是无信号的声音

网友(2013-10-23):
OO════∩════
     ╭╬╮          ◢
.▁╭▅▆▇□□█▇▆▅▄▃▂▁(╳)█╮
 ╰═▃_我坐专机来▁∠════▔▔▔
    ╙O   ╙O 看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