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X7控设置,请bank上将和各位师兄赐教!谢谢

楼主(2012-04-13):
bank上将你好,上等兵韩奕阳虚心请教DSX7控设置,至上周订购md35师兄的电调和声组,和黑贝师兄近日家中接电调调试,现前后履带正常,左右信地炫转正常,炮塔附仰正常,炮塔左右炫转正常,遇问题如下,两侧履带向前向后正常,但对角线向上左右转弯都是同侧履带转动,不知何故,还有炮管伸缩功能不知如何实现,看了先前bank上将先前的介绍,以将控的个通道调至100%,并将炮塔付仰通道设置125%,仍不能解决!
后接声组测试,所有功能都无法实现,百思不解!
注,接线按md35师兄传我说书接线,接收机有电,但就是所有通道无反映!
还请bank上将和各位师兄赐教,谢谢!

网友:
这事你得找md35,声组接线没接好吧。再一个,对角线打杆的时候同侧履带转,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是不是只有一条履带转另一条不转?如果是的话也是正常的。打蛋炮或者伸缩炮,都是用声组上的2根线去接,没接对就没反应。
声组输出的1.2.3.4对应插电调上的1.2.3.4通,5通不用。接收机跟声组最下边的输入通道连接

网友:
我搽,兄弟你太强悍了,我说的是应付田坦的方法

网友:
天6试试

网友:
按银行指示换田声组电调,便可以了

(对角线向上左右转弯)....这句是什么看不懂!!

网友:
md35声组和田宫声组的操作方法不一样,设置当然不能完全照搬,要仔细看声组的说明。
还有,DSX7上的设置要搞清楚,功能太多了,像混控等很多功能要关闭掉。这几天也刚刚收了个DSX7,正在研究中,实在太强大了,用好了真是很爽。
其实新手用4VF或天地飞6这样的功能简单的控,更容易些,控上面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设置。首先确定清楚控的两个杆(4个方向),每个方向想要用来做什么,然后搞清楚对应在接收机的输出口是哪个(不同品牌控,接收机输出口排列也不一样,比如田宫声组插头1234对应FUTABA天地飞接收机就是1234对应,换成JR接收机输出口就变成3124),以及声组每个接口是什么功能。
另外,楼主所说的“对角线向上左右转弯”是指行进间转向吧,你这种操作是把前进后退和转向设在同一个杆上,其实分开在两边的杆来操作更舒服,更精确。

网友:
那个什么DXS7控看的我头晕,太复杂了。不说手感,我还是喜欢我的天地飞6A,简单直接,就像我的风格一样

网友:
dsx7 很不错,就是设置相对麻烦,设置好后很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大家集思广义,现问题基本解决,还有我的控是DX7,和DSX7近似,现在感觉电子控确实很好,很强大,所有通道行程都可以通过设置进行微调,还可以进行曲线设置,目前正在研究,达到于真实坦克撑控效果,对了黑贝对坦克这么热爱,真的可以考虑入个电子控,这个,值得拥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师兄,说的有介地,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报告上将,现问题已基本解决,现进行电子设备总装,不久即可加入卫国战争,目标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