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S出现悬停突然掉高度的问题,恳请帮忙分析

楼主(2012-04-13):
我的120D02S出现了多次正常悬停时突然掉高度的问题,而且没有一点先兆。情况大致就像失控半秒后又重新启动,JJ在一米高的高度直接降到地面。JJ撞地已经损坏了两个陀机了。开始以为是DEVO8S遥控的问题,但是用同样的控操作我的另外一架MiniCP,就从未有这个问题。现在还未找到原因,不知道是否2622V-D接收机的问题呢?还是陀机的问题?以上还请坛里各位同好帮忙。

网友:
检查升降是否扫齿!大浆是否平衡!还有固定环是否松动!螺距油门搭配是否合理!我也是新手最近也在学习调教02S!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标题

以上情况是在正常飞行中突发的。飞的时候是很稳定的。大齿及其他各齿在事故前均完好。大浆也用手持目测过,没有双浆现象。陀机由于突降事故已经摔坏两个扫齿。又重新换上新的了。但是还是有此故障。

网友A:
有可能是马达线虚焊,导致马达和电调接触不良,如果是一下子停转掉下,然后突然又窜起来了,通常是这个原因

楼主:
标题

目测就是一下子垂直下掉又突然窜起来。因为大浆在高速运转中,故也无法判断电机是否空中停转。

网友:
如果不是接收机的问题

可以多试一下  把所有桨全取下   然后接电  转转

要么是电池快挂了 持续供电不足
要么是电调有问题
或者因为齿有损(或轴弯了) 导致不顺滑 电调吃力过多而过热自保护            此可能性应该最大
要么就是接收机出问题了

我的V120D01就因换齿把电机齿与大齿装太紧  电调吃力过多而过热自保护  引起突然断电丢信号 机机变成自由落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测就是一下子垂直下掉又突然窜起来。因为大浆在高速运转中,故也无法判断电机是否空中停转。

原来的表述有点问题,就是如果突然失去动力,然后又突然窜起来,基本就是这个原因,看你的情况很像,你可以好好看看电调和马达的插口接触是否良好,有无虚焊等,通常是这个问题,我以前碰到过

网友:
马达的声音上有无变化,马达有呜的减小,又呜的响起来的话,基本就是

网友:
  我有次也有這問題,原來是電池插頭線在膠皮之內已斷開了,

做成接觸不良!

到處看看吧!玩模型就是這樣的考腦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马达线虚焊,导致马达和电调接触不良,如果是一下子停转掉下,然后突然又窜起来了,通常是这个原因

基本都是這問題,原廠跟來的馬達插根本就是接觸不好的,改直接焊接就好了。我所有華的機必改直接焊和改電池插頭。

楼主:
当时事发的时候,我也用手感受过电机温度,没有觉得很烫手,但是因为没有经验,没有试一下电调是否高温。感觉上没有觉得很烫的。因为这种情况都是发生在起飞2-3分钟的时候。一般我是把各齿轮都调试比较顺滑才放飞,用手可以很轻松拨转大桨。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分析帮助,我还是好好从电机电调接线上仔细检查。卸掉大桨之后开机观察。

网友:
最安心的就是自己直接焊了

网友:
检查电调线和电池接触的地方。或者电池插头和线有没有问题。我以前d01电池在多次暴力拔插后。也出现电池插头或者电线部分断裂。导致空中突然掉电。坠地。然后拿起来又重新对频的状况。换了插头或者电池后就好了!

楼主:
小弟又想了一下,如果是电池与电调之间连线松脱瞬间断电的话,应该也导致接收机断电而要重新对频吧?我的JJ可以在突降半秒至一秒之间重新窜起,且重新窜起之后也是很稳定的受控状态。请问2622V-D接收机可以在一秒内重新对频吗?如果是确定接收机不能在如此短时间内重新对频成功,那真的有可能是电机接线的问题了。我有5个电池,随机轮流用的,都是新买的电池平均出勤不到10次。

网友B:
电调

肯定的说是内置电调问题,我以前和你问题一样,后换版问题全部解决

网友:
我刚好解决这个问题,空中停车吗?之前我为这烦恼,不用看其他地方,肯定是电机和电调那3根线接触不良,就算你焊接,如果是虚焊也不行,最好焊好后上ab胶,肯定没问题了,我的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的说是内置电调问题,我以前和你问题一样,后换版问题全部解决

楼主:
楼上“天线”兄弟,可否详细教一下小弟,何为“内置电调问题”?我应该如何“换版”呢?真心请教。

网友:
我也出现了这样的空中停车问题,刚开始以为是电池问题,后面换电池后还是一样,一次飞行十分钟,空中停车两三次,突然失电掉地上后又突然重新上电,为这摔坏几个起落架了,今天又换了齿盘,问题依旧,明天检查检查电机焊点看看

楼主:
不会是遥控器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是遥控器有问题吧。

今天排除了电机与接收板焊点不牢固的疑问,早上室内试飞了一下,重点掉电一次,瞬间恢复了正常,现在我就觉得很奇怪,

实在查不出原因了,如果是电池焊点松动或者遥控器电源问题,不可能在掉电后瞬间自动对频。

楼主:
标题

昨晚回家再次试飞了d02s及d05,我的d05也改了同样的2622v-d接收。两台机都出现同样的突然下坠情况。最快一次起飞一分钟就下坠,当时电调电机温度还不高。也有在飞行三分钟左右出现下坠,也试过连续悬停飞行九分钟未出现事故。试飞的时候为了减少损失,我是加了练习架的。两架机出现的情况是一样的。现在我有点担心是否是遥控器有缺 陷了。以上也请各位模友帮忙。

网友:
我的也是空中停车问题,虽是一两次,还没完全停下并又重转了起来,但是搞不清原因!初步认为是插头母头被我扩孔导至的接触针头松动原因!因为其它都好的,

网友C:
 跟控有什么关系  主轴固定环松紧,电调与电机直焊或换0.8MM金插,用手转动舵机摇臂如不顺滑或一卡一卡的已扫齿

网友:
问题好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控有什么关系  主轴固定环松紧,电调与电机直焊或换0.8MM金插,用手转动舵机摇臂如不顺滑或一卡一卡的已扫齿

能详细一点吗?焊点我检查过了,没问题,焊点很饱满,主轴固定螺丝也是新拧紧的,因为换过齿盘,而且断电、断控的问题应该也不对,因为掉电之后可以自动马上对频,重新回到控制,有可能是舵机问题吗?我仔细观察过,就是一瞬间电机不转了

楼主:
我的情况与楼上大哥的情况是一样的。而且是手上一台120D02S及一台120D05都是这样。但是手上的另一台MiniCP就从未出现这种情况。现在我的两台120都不敢飞了。我听声音观察,的确在飞机突然下坠的时候,明显是转速下降半秒然后又突然转速上升的。估计当时电机也是瞬间断电。以上情况,供各位有经验同好分析。看来出现我这种严重缺 陷的还是不在少数哦。。。。。。。

网友D:
一个舵机扫齿了也会出现突然下坠的问题。

网友:
都說電機插頭一定要去掉,因為一定接觸不好。不信就多給你一個試驗的點子:

玩一塊電池,多點快速升高,如果有掉幾次速度更好。飛完後快快的除掉頭罩,摸摸電機插頭是不是熱的。如果是熱的,就是接觸不好,好的話一定是涼的!!  :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舵机扫齿了也会出现突然下坠的问题。

我的一定不是电机扫齿,因为是刚换的齿盘

网友E:
關雙向感應器吧!

哀,這次真的是華顆爾的BUG,貌似這邊還沒人知道啊!

DEVO有雙向感應功能,MiniCP就能得知電池電壓,但遇到沒有雙向的接收,平均10分鐘內會發生一次斷訊重連狀況,約半秒後重連。

別拿寶貴的機子當白老鼠,我是空接收測試的,關感應器後再也不會斷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哀,這次真的是華顆爾的BUG,貌似這邊還沒人知道啊!

DEVO有雙向感應功能,MiniCP就能得知電池電壓,但遇到沒有雙向的接收,平均10分鐘內會發生一次斷訊重連狀況,約半秒後重連。

別拿寶貴的機子當白老 ...
ej大一言惊醒!

楼主:
标题

唉……可能真的是DEVO8S控的问题了。真心感谢各位同好帮忙。今晚试一下关掉双向传输功能测试,之后向各位通报情况。

楼主:
根据ej大大的方法,今晚把DEVO08S控的双向感应功能设为“禁止”,分别用3块电试飞D02S及2块电试飞D05,结果。。。。。。。。。。。。。。。。。与ej大大的判断一致,再无发生空中突然坠落的事故。各位同好,以后记住,用DEVO控飞没有双向传输功能的JJ时,千万记得关闭双向传输功能。以此为鉴!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ej大大的方法,今晚把DEVO08S控的双向感应功能设为“禁止”,分别用3块电试飞D02S及2块电试飞D05,结果。。。。。。。。。。。。。。。。。与ej大大的判断一致,再无发生空中突然坠落的事故。各位同好,以后记住 ...

Devo 8S 可以更新固件吧

网友(2012-06-02):
我的已经关了传感器也是偶尔会发生,曾经有一次在准备修理时,当时是飞机静止但通着电的,控也开着,我正要拿起飞机的时候就发现三个舵机一起抽了一下。估计就是在飞行的时候突然下坠的那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