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电压检测问题大家看看

楼主(2012-04-13):
线都查了没问题呀,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我晕,和我当初情况一样,第一片不显示,第二片显示的是1-2之和,后来问技术了,手动填进去校准的,这算不算BUG呢?

楼主:
是不是测出每片电压填进去?那每组电池也不一样呀。

楼主:
技术哪去了?快来排忧解难。

网友:
从下面数上来,第二根线断了,就是那根绿色的线。

网友:
早说过了,那线很差的!

网友:
用万用表测你电池每片的电压,将测得的值放大一百倍,依次输入各个框,再点校正,等校正完毕,再重新连接飞控,就可以正常显示电压了....

楼主:
线都量了没问题,找不到原因放弃不用了。现在用双喇叭声音清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