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开遥控 在接电池 电机就会发出BBBBB的声音

楼主(2012-04-13):
用的天7控 好赢40A电调 朗宇
电机
格式
电池
先开遥控 在接电池 电机就会发出BBBBB的声音 然后推油门 也没有反应 如果是先接电池 在开遥控 在BB2声后 就一切正常 请问这样是怎么回事呢
(在没有上
图传
和飞控的情况下 )

楼主:
好了 谢谢阿姆

网友A:
油门没有在最低点吧,重新设油门行程试试

网友B:
新电调吧

网友C:
原帖由
小楼一夜听春雨
于 2012-4-13 17:32 发表
好了 谢谢阿姆
顶起,说一下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的??

楼主:
把油门的微调调到最小 就可以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应该 就是没设油门行程吧 不用调微调 把油门行程重设一下就行了

网友E:
设置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