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大理石做雕刻机怎么样

楼主(2012-04-13):
理论上似乎很好,只要不加工钢啊铁之类的。
联系了一家大理石厂,聊的时候对大理石是否合适做雕刻机他们就比较含糊了,他们只强调大理石易保养,精度好,外观漂亮。求解啊

楼主:
厂家对龙门架构很熟悉,也拿了一些图纸给我看,最后问到大理石是否合适做雕刻机就开始含糊了,就说不懂什么雕刻机,只知道做他们的大理石。才有点点的怀疑,明显在避免重点。

网友:
很难搞,韧性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韧性?想象一下

网友:
啥叫钢筋混凝土。。。

搭建筑为啥要加钢筋。。。。就是因为石头太脆

网友:
我知道用大理石做音音箱的

网友:
大理石做雕刻机肯定是可以的,但要看你怎么设计了.

网友:
花岗岩吧

楼主:
看到这个是不是觉得完全是可以的呢

楼主:
但是,这未必是雕刻机或者CNC.可能是一个不怎么受力的检测用的

网友:
高精度机床的导轨就是花岗岩的,品种区别我就不知道了  还有看你截面积咯  花岗岩刚度大,不易变形,主要是精度不好调

网友:
既然你知道不受力,检测用的要求精度是变态的高,那么你的雕刻机要达到那个精度的话,铣刀要用最好的,主轴也要最好的,不然再好的机架配烂铣刀或者一般的主轴的话未必能比粗壮的精加工过的铸铁机高出多少。

网友:
还是放弃吧!大理石易找,但要加工得有精度,那可是个大难题!还有强度韧度问题!要做一台有精度能工作的大理石机器恐怕费用是钢铁机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吧!

楼主:
唉,再次茫然了。最初想用钢板做,幸好在51上认识一个离我家2个路口的人(再次感谢51),去他那里看过,尺面一
大了很容易变形的,要500*400的加工尺寸的机器很难保证。和他讨论最后发现大理石不变形,没想到还是。。。。。。
铸铁的不想搞,太难太费事,很多环节自己没办法掌控和保证,叹气中

网友:
找个废旧的机子,利用它的骨架,是diy的好路子。

网友:
要是用环痒树脂人造大理石呢.加钢筋 石头 混合 浇铸.?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不久一个朋友的一台报废加工中心,以废铁价格给我,特意和他跑了一趟,他机器放他的朋友那里,他朋友刚把那个机器卖废铁处理掉了,只差了一个来星期

网友(2013-02-06):
使用人造大理石,即树脂混凝土造床身,这个事,DMG早在80年代就开始干了。

网友:
大理石做雕刻机完全可以,我这就有一家用大理石做雕刻机的厂家,而且他们只做大理石机架的。还有德国的大理石机架的雕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