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神50怠速谁会弄

楼主(2012-04-13):
问下大家 风神50 三叶
发动机
怠速这么调 我每次启动怠速都很高 调低一点点就熄火~~~而且 怠速很不稳定 浆的力量手都抓的累~~ 是不是要调负油针呀 那个怎么调 加油门就熄火 什么情况呀 高手能帮我解决一下吗

网友A:
发动机磨合好了没有?发动机买回来以后如果没有调整过副油针,就先不要调整副油针,主油针打开1.5圈左右,卸掉主旋翼,启动发动机看看情况如何。

网友B:
不一定是怠速问题,有可能是离合器摔块的问题

网友C:
遥控微调一下,还有调 油门曲线 要调多低 慢慢感受!

网友D:
路过学习 虽然我只上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