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GCP有必要改尾无刷吗?

楼主(2012-04-13):
最近想用GCP练习倒飞,发现翻过去翻不回来,掉转严重…想改无刷,主
电机
是一定要,不知道是否有必要改尾无刷,还是用7mm电机呢,华某某的官方无刷值得买吗?还是选那个淘宝比较热门那个?

网友A:
没必要改,改7mm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我也这么认为的!
小笑话:
www.xiao89.com

网友C:
改了效果更差,用有刷尾电机顶多就是慢慢漂移(这个是gcp/mcp的软件问题),改了无刷会时不时的出现抽动。因为无刷电机的响应速度比不上有刷的。

网友D:
对,没必要!改7MM的就可以了,虽然没用过CP,但是个人认为终极带减速的尾摩组件更好,仅仅是个人观点,个人无真机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