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华科尔遥控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2-04-13):
我的450尾翼左右到底的时候都会撞到,怎么设置才能把尾翼的行程变短一点呢

遥控是DEVO10,有用过的吗

网友:
左右到底什么意思啊~!帮你顶,我也是新手,正在学习!

小笑话:www.xiao89.com

楼主:
就是按左右满舵啊,机械部件有碰撞

PS:陀逻仪是按说明左右极限调过的,结果还是撞

网友A:
尾桨左右行程是在陀螺仪上调的,与遥控无关,看陀螺仪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左右行程是在陀螺仪上调的,与遥控无关,看陀螺仪说明书吧。

按说明调了很多次了,结果还是要撞~~

陀螺仪是GY650的

网友:
学习,请问是哪件跟哪件撞的?

网友:
还是俺来告诉你吧。在GY650里调左右行程的时候,手捏鸡尾左右转的时候,一定要在尾轴滑块将要撞墙(0.5mm或更小,看你水平了)的时候就停下,千万不能撞墙了还转鸡尾。只要按我说的做,保你没问题,这个跟控是没关系滴

网友B:
LZ你原来那个装机帖怎么沉了?继续顶起啊。有新问题就都放到那个帖子里,这样大家也知道你用的是什么鸡鸡,知道你到什么状态了,才好给你准确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原来那个装机帖怎么沉了?继续顶起啊。有新问题就都放到那个帖子里,这样大家也知道你用的是什么鸡鸡,知道你到什么状态了,才好给你准确的指导

嗯,沉下去了,不过我现在差不多都好了,现在这个尾的问题想办法处理一下,中间出了很多怪事,都慢慢的解决了,等试飞后顶起来报告一下后面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