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维宏卡消除回差问题

楼主(2012-04-13):
按论坛里说的修改文件后,依然没有补偿丝杆回差。为什么呢?

网友A:
是啊,同求,那位大侠指点下。修改了没有用,真琢磨着换系统呢

网友A:
这个问题价值800米,顶一下。我请

楼主:
如果不能搞定就要换滚珠了,想想都头大

楼主: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肯定有人知道答 案 毕竟维宏设计了消回差功能

楼主:
我猜测是不是没有装机械原点的开关?

楼主:
今天试验结果 正向丝杆误差那里如果填写一个数值 跑起来的时候噪音很大 电机咯咯吱吱的
虽然没法用 但是说明还是有反应的

楼主:
依然在等待结果

网友B:
有回差就不要用了,不是消不消的问题,3轴联动的时候要做到消回差不影响工作是很难的,毕竟不是铣床只走直线

楼主:
谢谢林大夫指点 因为有几个零件急着要做 而且正好是钻孔 不是联动控制 做完这个再慢慢换滚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