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的第二架微风

楼主(2012-04-13):
高手帮忙看看能飞起来吗?第一架勉强能离地,扔了,呵呵

网友:
前缘有点厚,不过飞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
副翼怎么两个都翘起来的

楼主:
有什麽问题?指点一下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通电,控打开就自动平了,原因我也不知道,用的两个舵机,没用Y线

网友:
电机感觉有点下拉过了

网友:
飞是完全没有问题,努力制作第三架的时候刀功再加强点,热熔胶不必涂太多,飞机各方面尺寸做标准了飞机就好飞了。

网友:
机翼和尾翼平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注意,

网友:
几个问题:
1.手工太洼 ,切KT板时,用好一点的裁纸刀或手术刀,垫上切割垫或其他较软的板子切(废KT板也可以),刀刃口与板子要有一定角度。
2.粘接尽量避免热熔胶,那不是很理想的粘接胶!
3.冷裱板的KT板(就是外面有很厚覆膜的那种),在制作时,可将不暴露在外的一面撕下覆膜,这样有效的减重,同时,结构强度也可保证。
4.如果没看错的话,你的桨装反了!!!!新手的常见错误,桨面上有字(写着桨规格,如8X6)的一面朝机头方向,正反装反的话,拉力可下降30%左右,尤其是桨面有翼型的,切记!!!
5.桨与机头过近,非常容易出现干涉打桨,想办法改!
6.副翼肯定有问题,别看上电归位,那说明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副翼本身做的有偏转,造成舵机即使在归位时也一直在输出偏转力,好坏不解释。
7.舵臂安装不规范,舵臂孔位与合页应处在同一平面,如图:

8.舵臂拉杆接头很危险

做成这样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高手,解释得太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就一根碳管

网友:
 刀功有上升空间

网友:
另外补充一点:
新手别跟风用子弹头桨夹!!!
炸鸡时,断桨、弯轴消耗太大
用桨保护器贴近轴的末端安装,炸鸡时可有效保护桨和电机

网友E:
回复 楼主:
有图吗?新手麻烦发个,现谢了,qq1350675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