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急啊 高手帮看看我的电机怎么了~

楼主(2012-04-13):
朗宇的2216 装在天行者上的 飞行中突然不转了 ~
拆下来试验的时候发现用手比较难转动 通电后像是缺相的样子 一卡一卡的
但是还能转一点 电调急剧发热 ~高手帮分析下怎么个情况啊?
难道是被异物卡住了?

网友A:
交换电调试试!

网友B:
好像轴承坏了,堵转。小心烧电调

网友C:
有可能相短路。

网友D(2012-07-31):
同问啊 我的电机撞过后也这样了 ,推油门 一卡一卡的,推到最大就不转了。拆开来检查过,好像没什么问题啊,接头也没断。
怎么办啊

网友E:
你好 可能是插头的问题,不知道是开槽的插头还是带弹片的插头,6月份之前的灯笼花弹片插头有接触不好的隐患,敬请广大用户谅解,我们已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现在已更换插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