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电机的疑问

楼主(2012-04-13):
今天收了一个美国电机,电机的铭牌全是英文,看不懂接线说明,如果哪位前辈能帮忙翻译一下在下将不胜感激, 打开接线盒一共有9根引线,其中3根引出接电源,另外6根美2根接在一起形成3个头各自绝缘包好,如果接220伏特的单项电用多大的电容?不多说看图片。

网友A:
左下角就是接线图,左边是低电压,3相220V 接入时就按照左边接。 右边是3相380V 接入时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下角就是接线图,左边是低电压,3相220V 接入时就按照左边接。 右边是3相380V 接入时的接法。
谢谢前辈指点,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图中的 14   15    16   是代表什么意思?  三项220伏特接法时4   5   6  就空着吗? 如果接单项220伏特该用哪种接法?谢谢指点。 用多大电容?

网友:
也想知道14、15、16代表什么?

楼主:
今天查阅资料后感觉接220V是时双星接法,大侠们帮忙看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