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不射的500尾旋】

楼主(2012-04-13):
我的500前几天射了尾浆。。。太震撼了,“轰”的一声,尾轴扯弯,皮带扫齿。。。好在没飞高!

后来在论坛里找到一篇DIY 500尾旋的文章,原文出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1693&highlight=500

于是照样子改了,效果不错。。。换上M3的螺丝和原配M2对比,才明显体验到原设计的重大缺 陷。。。

现在可以放心了

网友A:
上M3的话,尾中联是不是要把螺丝孔扩大?还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M3的话,尾中联是不是要把螺丝孔扩大?还是?

原文有说。。。先锯掉一小段,再用M2.5钻头扩孔,最后用M3丝攻来攻牙。。。如果对自己的手艺没有信心,可以拿到金属加工店去,很简单的事

网友:
 下次射桨断的是中联

网友:
是细了,450的也是m2的

网友:
学习下.......我2部500都各有一个尾桨夹滑丝了~~~

网友C:
怎么样才能保证钻孔的位置是在中心啊,两边要是钻的位置不一样怎么办?

楼主:
s
引用 网友C:
怎么样才能保证钻孔的位置是在中心啊,两边要是钻的位置不一样怎么办?

上台钳、台钻。。。其实原来中间都有一个比M2略小的孔,这样就不易移位了

网友:
这个一般人可搞不来啊。。。

网友:
据掉的那部分还用原来的轴承吗?请问轴承室什么型号?

网友:
我的425也是2mm内丝,射了一次后,换了x5外丝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9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