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速加油门 尾巴向一边跑求解

楼主(2012-04-13):
有个250 装好后发现猛加油 尾巴会向一边偏,是不是油门和螺距的线性没设好?
自己都觉得好小白的问题。。。。

网友A:
尾巴向右跑吧?也就是机头左转。我的M CP原来也有同样问题,调高陀螺仪感度后解决,LZ不妨试试

网友B:
就是油门和螺距的曲线没调好。

网友C:
大概是尾舵反应慢了一点吧

网友D:
检查尾传

网友E:
锁尾不给力,

网友F:
什么飞机尾巴都跑,250、450、600、700、和陀螺仪和尾舵机没关系,想想原理再发言

网友F:
低转速,尾桨转速不足,推理不大,急加油后,尾巴瞬间产生很大的扭力,尾巴马上想右转,转速高了后,尾巴推力比扭力大了,就在不向右转了

网友F:
所以一般悬停和航线不要急加油,有个办法也可以不转,就是油门全部一跳直线,转速不变,只改变螺距来实现升降,这样就不甩尾巴

网友G:
严重支持及赞同楼上的说法!

网友H:
回复 网友F:
精-辟

网友I:
尾舵机与尾巴摇臂之间的拉杆长度没有调好。

楼主:
11L的方法正确 就是转速不够 要是3D尾巴就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