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车想玩FPV 多多指教

楼主(2012-04-13):
94111无刷遥控车想玩
FPV
,入门级的就可以了。推荐一下好吗?全套设备,可以达到什么效果。

网友A:
一套图传加摄像头 就可以了 好像不用别的了吧 再不就加个云台控制摄像头 没了 车子做好减震

网友B:
不好玩,没什么距离图传就瞎了。

楼主:
为什么呢?

网友C:
有阻挡就不行了吧

网友D:
车子要是 PCM控制 就别折腾 1,2- 1,3 G的图传了 2,4G整整就好了

网友E:
距离远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