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911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2-04-13):
一是起飞的时候不能垂直起飞,要往左后方滑行一段距离才能起飞;
二是尾桨太容易掉了,已经搞掉了一个,现在用备用的,滴了点502,但是又怕以后要换浆的时候取不下来。
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你的问题,
一,是正常现像,你说的滑行一段距离,油门推得越慢,滑得就越久,油门给得快,滑得就短。
二、在外侧上502,应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B:
1:单桨机起飞肯定 不会像双桨机这样垂直起飞的。只要你起飞到一定高度,能悬停一般都是没问题的,如果不能悬停,再发帖求教,或者查看带有911字样的帖子,你会找到答 案教你怎么调?一般新机入手基本可以悬停的。2:911尾桨插电机位置是比较容易裂开的,用502 从外面滴小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