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100改电池方向,找到了合适的外场箱

楼主(2012-04-14):
偷了个懒,没有接长线,而是直接把原接头反向焊接了一把,这样终于不用拆头罩来换电池了。

另外在大小箱子里试过后,发现亚拓的这个黄色小盒子放小飞机是最合适的,做工超好,内有海棉垫,关键硬实可靠,还有小拎手,实在是方便啊

网友:
方便多了。

网友A:
这个是神马箱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

您是灌水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神马箱子?

亚拓的工具箱啊

还有我发的帖,版主为啥是给别人加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偷了个懒,没有接长线,而是直接把原接头反向焊接了一把,这样终于不用拆头罩来换电池了。

另外在大小箱子里试过后,发现亚拓的这个黄色小盒子放小飞机是最合适的,做工超好,内有海棉垫,关键硬实可靠,还有小拎 ...

现在的机子本来就是这样的了。看来你买早了,还不成熟。

网友D:
标题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机子本来就是这样的了。看来你买早了,还不成熟。

基本差不多,就是改了个方向而已,电池朝前朝后自己选择,关系性能的东西还不一样。这机目前我也比较满意,说参数修改了改善急减油门甩尾问题今天我试了还是甩,还有尾巴有点震,极小幅度摆动,室内情况,还好一点不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基本差不多,就是改了个方向而已,电池朝前朝后自己选择,关系性能的东西还不一样。这机目前我也比较满意,说参数修改了改善急减油门甩尾问题今天我试了还是甩,还有尾巴有点震,极小幅度摆动,室内情况,还好一点 ...

你描述的情况和我的一样。尾巴有点甩,也有点震,不过影响不大。3D模式就不会甩了。

我的飞机在正常悬停的时候,能够看到大桨的旋转平面并不是水平的,而是向右倾斜,不知道你的如何。

网友E: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自己加长尾管1-2cm,网上买碳纤管4-5元一米,再不行换大直径的尾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描述的情况和我的一样。尾巴有点甩,也有点震,不过影响不大。3D模式就不会甩了。
我的飞机在正常悬停的时候,能够看到大桨的旋转平面并不是水平的,而是向右倾斜,不知道你的如何。

就是斜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自己加长尾管1-2cm,网上买碳纤管4-5元一米,再不行换大直径的尾浆

尾桨本来就是大的,搞不懂,这个震有点不确定,

网友:
问下楼主电源线接头是怎么焊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