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请教

楼主(2012-04-14):
本人现在想入手一套航拍设备,我想买套有效距离很远,体积小点,又不会和我的控冲突的,该选什么样的。
但有几个问题还不明白,请教前辈,1.2   1.3    2.4   5.8G分别是什么意思,是频段还是远近的功率,距离的远近是什么样的,看有些模友说都飞6----7000米远甚至数十公里,是用的什么样的收发,我有天8S控和FM 72的控,该配什么样的影音收发。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有些飞的很远的模友好像都加了平板天线,我隐约知道平板天线的作用是加大功率的,是吗 ,但是 问题是影音传输加了平板天线,可以飞很远都能得到稳定清晰的影音,飞的很远遥控器怎么能有很远的有效遥控距离呢,好像不行,难道控的接受和FPV的影音发射可以同时得到平板天线的功率放大吗???   很困惑           忙请各位高人一 一解答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
LZ想要飞远,先要解决控的问题
飞FPV遥控的有效距离必须大于图传的有效距离

网友:
FPV航拍摄影群81297490

400人大群

网友:
使用数传电台  就可以解决控的距离问题

网友:
一句话也说不清,LZ还是在本栏再搜搜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吧

楼主:
继续等解答

网友:
一个字 查。2个字-搜索,看其他模友用的什么你就买什么。而且还可以请教他们的问题。

网友:
这个版块里有大量的资料,不过要LZ自己去做一下功课,LS的几位说得很好,一两句话是说不清楚的,说了也是重复,之前的帖子都有的

网友:
2L说的极是!有的人认识不到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