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虾船 豹子2040电机KV4800 好赢海王25A电调 2S电 50CM的虾 配多大的桨

楼主(2012-04-14):
求助 虾船 豹子2040电机KV4800 好赢海王25A电调 2S电 50CM的虾 配多大的桨

网友:
用430铜浆

网友:
建议用 螺距40以下的桨  25-28MM 直径比较合适

网友:
能买到的也只有26mm塑料桨,其它的比较难搞。

网友:
那套动力是你买了呀

网友A:
30几乎是极限了,我用30,不过你可以试试32,因为配置不同,要尝试
28 27也可以试试。
我估计你用28 30已经是最好的

买塑料桨先试验,然后再买CNC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几乎是极限了,我用30,不过你可以试试32,因为配置不同,要尝试
28 27也可以试试。
我估计你用28 30已经是最好的

买塑料桨先试验,然后再买CNC桨吧

CNC好,不怕烂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