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轴支架座线切割规格

楼主(2012-04-14):
正序浏览
今天去找材料做几个30MM直径的光轴支架座,一块钢板左右两个孔的形式做,是不是直接线切割30MM的孔,不用比光轴的直径小一点?,再两边开口,钻上夹紧螺丝

楼主:
好的多谢是不是做支架的钢板要先四面平面磨才拿去线切割呢?

网友A:
大一点小一点都无所谓..你需要提供一张图纸给人家割...注意公差选择.+-0.02或负2丝到零,又或者零到负2丝都可以.
但必须注明公差..否则别人会给你做大10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林大夫的光轴固定方式的图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光轴支架是铝合金的,硬度可能不够吧,车床需要的硬度要高啊

网友B:
林大夫PVC机,光轴固定方式,很好,加工精度要求低,安装强度高,容易调整,两个螺丝拉的别用,安装强度低

网友D:
有专门的光轴支架卖,除了省功夫外还方便调节精度,直接在板上开孔固定光轴的办法除非你且他部件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非常高,否则就算那几个孔开的很精确,装上滑台后还是动不了的

网友E:
不知道,也想知道,帮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