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关于gp750在亚拓250上的白痴问题

楼主(2012-04-14):
gp750装在亚拓250上,飞起来时候能缓慢的看见尾巴慢慢偏移是怎么回事?锁不住的样子.新手....请多指教.
还有关于250双桨怎么调节?

网友A:
刚起飞,桨转速不够尾巴向右移是正常,飞高了(1米以上)还是移,(在通电不动控时,尾桨是为0螺距的情况下)试当加大陀螺仪感度。
双桨嘛,可以用螺距尺,我都用眼睛(我左右5.2视力,调出来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