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X4电调设置说明书

楼主(2012-04-14):
进设置听了一下,明显与好盈铂金设置菜单不同,仅有8项,第一项设置都不同,还被我乱动了一下
现在插电要两三次滴声后,才有6声
电池
检测的声音
求说明书啊

楼主:
这个问题很无聊吗?
是,我手贱改乱了设置,但是不该有说明书吗?

网友A:
我刚上官网查了一下
官网上没有提供单独电调的说明书下 载
由于X4目前仅大陆地区有提供 SuperCombo版本,所以官网上的X4说明书里没有电调设置说明
你可以下 载 X2 的说明书,电调的设置选项与方式跟 X4的电调相同
或是你PM给我你的 e-Mail ,我寄一份电调的说明给你

网友B:
我也要一份!
25198360@QQ.COM

网友C:
设置下油门行程应该就恢复出厂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