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子啊,我的变频器没显示了该怎么办啊?

楼主(2012-04-14):
是有输入电压,没显示了。

网友:
二手区重新淘一个呗

网友:
模块 坏了  如果是一体化的模块  那就扔了  修不值得的 一个模块 几百 的

网友:
这个有保险吗?

网友A:
打开变频器看保险,,,,,,,,,,,保险没坏傻了眼,,,,,,,,,,,,,,,变频器旁边趴一片,,,,各个脑袋冒大汗,,,,,,,,,咋整电机也不转 高手您说怎么办

网友:
检查输入端线是否接触不良。我上次变频器与LZ同样的问题,后经模友提示,才得以发现并解决了问题。

网友:
变频没有保险丝 的  运气好 是电源部分坏了  拆开通电 量 B+电源有吗 也就是大滤波电容 两端 有电压不 拆开 拍照 我告诉你量哪里

网友:
买一个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变频器看保险,,,,,,,,,,,保险没坏傻了眼,,,,,,,,,,,,,,,变频器旁边趴一片,,,,各个脑袋冒大汗,,,,,,,,,咋整电机也不转 高手您说怎么办

老刘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