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三号坦克,加入坦克集团,同时改装慢慢进行中

楼主(2012-04-14):
论坛翻贴无数,终入3号坦克。立马进行改装,并不断更新改装进度。
首先是进行动力轮,装轴承作业。
根据以往其他改装经验,都是安装轴承。我这次采用的是用轴套,比起安装轴承来要简单很多,效果不变。
轴套为采购标准零件,和车的动力轴与车体外壳都相当好的配合,无需任何改动即可安装完成。

下一步将拆除原厂电子设备,换用天地飞7的控

原厂发射机,接收机,功能组件,发烟装置。全套包好,包新。100元出给需要的摸友

下次讲更新其他改装作业。现在停料待工阶段

网友A:
这种轴套小心以后出故障,阻力大

网友:
搭车也出一套电路板+发烟+控+接收
换威驰的了~

网友:
小3是辆好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轴套小心以后出故障,阻力大

经常维护下,这个不是问题

网友B:
信号旗你不是说要入手KV-1吗,怎么弄了个3号呀。3号有点小哟。

网友:
驾着3号来入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旗你不是说要入手KV-1吗,怎么弄了个3号呀。3号有点小哟。

最终是价格让我放弃了KV-1。最近财政赤字不能买贵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终是价格让我放弃了KV-1。最近财政赤字不能买贵的了

你出掉内里面的东西是要换威驰吗?

网友:
小三炮管必须要换   呵呵

网友:
直播!强力插入留名!

楼主:
天地飞接收安装完毕,试跑了下,比原来HL的控,细腻太多。
非常值得更换

楼主:
另外淘宝上淘了个微型真空泵,准备搞过空压机为下一步喷漆做准备。
先试喷了下,效果杠杠的

网友B:
信号旗,到时给我的虎式也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旗,到时给我的虎式也喷一下。

没有问题

网友:
有小三的路过!顶一下!

网友C:
请教几个问题:1、那个微型真空泵出气压力有多大?  2、 电调选用的多少A的?  3、 齿轮上抹的红色的是什么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几个问题:1、那个微型真空泵出气压力有多大?  2、 电调选用的多少A的?  3、 齿轮上抹的红色的是什么油?

回答你几个问题1:微型真空泵;压力:1.5Kgf/cm2(150KPa)实测,流    量:最大11升/分钟(单头6升)使用电压: DC12V 电流:0.8A    尺   寸:总高: 82mm 宽:40mm 长:69mm
         2;电调选用的飞马 60A 有刷电调 双向带刹车
              3;齿轮上抹的红色润滑油,来源工程铲车上面加的,具体型号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