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人用1.2图传 2.4的控,好像也没什么干扰

楼主(2012-04-14):
是不是大家说倍频说的有点言过其辞啊?

网友A:
实践证明有影响,但是不大
Futaba的2.4受影响最小

网友B:
1.2会压制GPS。

网友C:
买了一年多的图传了,昨天第一次上天,飞了一会没失控,飞完在地面拉距500米不失控~~~~~~压制很小

网友D:
 同上 一起去的 哈哈

网友C:
说道压制GPS,我昨天那六轴FPV,开着图传GPS都不能自检,关了图传自检后在插图传,就好多了,起码能收到星~~~

网友E:
有飞控的小心安装图传

网友F:
GPS干扰机……

网友G:
肯定会干扰的 只是futaba jr的受干扰程度小一点

网友B:
1.2和2.4干扰还好。GPS一般是1.2-1.4Ghz,所以,压制很大。图像好坏无所谓,假如GPS被干扰到,飞机回不了Home Point。所以,433MHz RC+1.2GHz GPS+0.9Ghz 数传+2.4GHz/5.8GHz VTx比较合适。因为2.4和5.8和433大部分属于合法的频率。当然,使用其他频率也可以,只不过会受到干扰或者违法。
-Bob

网友H:
1.2会压制GPS --- 应该是安装位置问题

网友B:
回复 网友H:
离得再远也在飞机上。还是没有任何干扰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