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选控 谢谢!

楼主(2012-04-14):
1.1700~2500左右的价格
  Futaba的 10C 配国产高频头
  JR的 7通 8通 9通
  SpEKTRUM的 DX7S   DX8(我觉得DX8比DX7S  贵一千块 就多了一通道 性价比不高)
2.适用范围
  多数都是晚上消磨时间玩(200级的直升飞机  小型四轴)
  一个月 1到2次 到外面玩 (固定翼 和 直升飞机)

网友:
SpEKTRUM的 DX7S OR  DX8可以

网友A:
DX8性价比高~~
盒子里还带TM1000全程回传发射器,以及温度和电压的感应头
而且DX8的开关大多数是三位的,DX7S大多数是二位,其中我不能接受IDEL开关只有两位,这让飞直升机的人有点蛋疼。而且DX7S不带背光,也少了左右两个TRIM开关。其实真的不怎么有性价比的是DX7S。相比XG7,贵了那么多,却不见得多了几样东西

网友:
DX8服役中
LZ玩200级电直的话 上SPEKTRUM的吧 MCPX直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DX8性价比高~~
盒子里还带TM1000全程回传发射器,以及温度和电压的感应头
而且DX8的开关大多数是三位的,DX7S大多数是二位,其中我不能接受IDEL开关只有两位,这让飞直升机的人有点蛋疼。而且DX7S不带背光,也少了 ...

同意,DX7S飞行模式居然是两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