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H十字盘水平调整后不能记忆

楼主(2012-04-14):
今天用电子螺距尺仔细调整螺距发现一个问题,十字盘在手动模式调整水平后切到姿态和GPS模式就不水平了,再切回手动模式更不水平了,有遇到这个现象的没有?

网友:
問題一早說過  廠家發言人也沒有理會我們用家的問題....!!

只好等他們 S800 Z15 出好貨後再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

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解决

昨天打大疆客服的售后问这个问题,前台说工程师开会并答应会后回电,24小时过去了我还没等到电话。难道对大疆等售后期望值太高了吗!

网友B:
你手动调整好了,重新写入中位了吗

网友C:
我昨天刚碰到这个问题, 因为换控,后来把数据重写一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手动调整好了,重新写入中位了吗

每次都是手动模式调完写中位,但是切回姿态就变了,再切到手动偏移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刚碰到这个问题, 因为换控,后来把数据重写一次就好了

我没换控。

网友D:
有没有试过重新设置数据再写入?我的WKM曾经遇到过换电调导致电机不启动,油门反向等问题,后来是重新校准遥控器,重写数据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试过重新设置数据再写入?我的WKM曾经遇到过换电调导致电机不启动,油门反向等问题,后来是重新校准遥控器,重写数据解决的。

这个也试过了 ,不过很奇怪问题一直都有,昨天再次调机发现GPS模式下在本来已经调平后来推螺距结果升降舵机居然不和其它两个舵机同步 ,低螺距时十字盘水平,随着螺距不断增大十字盘居然向前倾斜了 ,万一是正在飞行飞机还不自己直接向前冲了 ,但是这个现象在姿态模式和手动模式里没有 。(电池电压在7V左右)后来把电池充满再试问题消失 了,难道是电池电力不足 ,可是测试电力是没有问题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