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CE ONE有点问题请大江的技术过来一下

楼主(2012-04-14):
我之前摔过两次飞机但是我把ACE ONE发回大江做过检查啊可是这回装上飞机后尾巴就一直的抖(我是按照说明书上的数据填的啊)之前也是这样的但是一点也不抖为什么这回就抖成这样啊我飞的是JOKER我想请大江的技术给个方案

网友A:
布局、配置、重心、垂直重心有没有变化啊

楼主:
没有变化什么都没动,最近还飞了一下小毅说把横向值调小一些我也调了可是没见有什么改善

网友B:
你好,请问你怎么个抖法?高频的呢?还是低频的呢?会不会是感度的问题?如果不是感度的问题,请检查你的舵机,还是不行估计是IMU里的减震棉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