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牌子的MCPX 脚架大家用下来觉得好吗? 再加上MH尾管撑 ...
MH牌子的MCPX 脚架大家用下来觉得好吗? 再加上MH尾管撑有效果吗?

楼主(2012-04-14):
恳请大侠们解答一下,小弟想入手一套哈,谢谢了

网友A:
如果你是新手 请自动忽略它,因为碳纤货除了好看没什么用,炸坏的几率90%以上。

网友B:
真想玩的话,加根碳杆固定一下会有很好的抗摔性
1、、、

网友C:
脚架原厂的最好,如果用2mm空心尾管,尾撑的实用性是 可以加强整体刚性,不过对于原厂动力的机也没必要买

网友D:
新手原厂飞飞够了,改装件那是老手用的

楼主:
哦 多谢大家指导,现在已经改了HP05s无刷, 那还是先换MH的浆夹和中联吧,等以后飞了好了再换脚架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哥们'飞塑料件'金属炸炸就废了'顶多换个十字盘就行了。哎

网友E:
脚架还是感觉塑料的好,够抗摔,够轻

网友F:
金属十字盘 那个牌子的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