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9257舵机成功用3元15*10电机改造代替成功飞行100起落,让票子更省。

楼主(2012-04-14):
可以用这个代替。我已经成功把GS9257的电机换上,现在飞了100起落正常,效果很好。需要加工几下。电机输出轴要磨短,这个10外径的电机和12外径电机的焊点是一样的。电机外径用纸或者铝薄缠绕达到12MM就可以了,(我偷懒就用纸绕了几圈+502粘上)。压齿轮的时候悠着点

楼主:
我的是450SPROT 3个 260MG斜盘 +GP750 +GS9257现在15*10马达心脏暴力飞3D没问题。今天还在3级东南风飞了8块电!尾巴锁得很满意!

网友A:
建议买好点和适合尺寸的电机,不然炸下来也省不了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好点和适合尺寸的电机,不然炸下来也省不了钱。。。
本来是想这样,但是12*15空心杯电机TAOBAO上的价格真是坑爹,买电机干脆买个新的GS9257算了。用10*15代替,200起落再跟换新的电机即可,主要成本很低。票子多的主直接就买(FUTABA服他爹牌)。此贴可掠过!

网友B:
 顶,谢谢lz大胆尝试,给我们提供经验!!!据说国产的五绕组的空心杯电机马上出来了,到时候lz可以搞一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谢谢lz大胆尝试,给我们提供经验!!!据说国产的五绕组的空心杯电机马上出来了,到时候lz可以搞一个试试看
对国产的五绕组的空心杯电机可否买得到,如果买得到,什么时候买得到心里很没个准。哪天我一郁闷就吧GS9257改无刷了看这个J8五绕组还不出来!

楼主:
樓主,你改了之後用幾伏供電???
發熱怎樣?

网友:
kst115的马达不是已经开始卖了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樓主,你改了之後用幾伏供電???
發熱怎樣?

BEC调5V供电。 YT原厂电调!发热正常!今天又飞了16块电。正常。200个起落因该没有问题。这次我要把这个电机飞挂了才换,看看这个10*15的电机到底可以撑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这个代替。我已经成功把GS9257的电机换上,现在飞了100起落正常,效果很好。需要加工几下。电机输出轴要磨短,这个10外径的电机和12外径电机的焊点是一样的。电机外径用纸或者铝薄缠绕达到12MM就可以了,(我偷 ...
外径用450废尾管更省事,正好12mm,内径大了点11mm。有炭纤维管外12内10正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BEC调5V供电。 YT原厂电调!发热正常!今天又飞了16块电。正常。200个起落因该没有问题。这次我要把这个电机飞挂了才换,看看这个10*15的电机到底可以撑多久!

能否PM個電機的鏈接?

网友:
發熱怎樣?

网友C:
我早就用了,10*15空心杯才5元一个,一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早就用了,10*15空心杯才5元一个,一样用

比你省2元。哈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否PM個電機的鏈接?

taobao上搜10*15空心杯电机即可。3元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taobao上搜10*15空心杯电机即可。3元的!

找不到3文錢的也,只有5文钱的,一樣的嗎?

楼主:
引用 楼主:

taobao上搜10*15空心杯电机即可。3元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d=2:mm_29508395_0_0,0:1334513362_4z5_478099872

這個可以嗎?好像是3V的也~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925856834&ref=&ali_trackid=2:mm_29508395_0_0,0:1334513362_4z5_478099872

這個可以嗎?好像是3V的也~
可以用的!放心用!

楼主:
今天已经突破300个起落安全3D飞行了!450的单推都飞得有虚位了,谁能推荐比较好的双尾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