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v8的问题

楼主(2012-04-14):
今天开机时动了下螺距,开机自检便的抽32下,郁闷请高手指点怎么能消除掉.?????????

网友A:
开机自检便的抽32下
32下,乖乖,那的抽多久啊,本身它自检成功十字盘是要小幅度抖动两次让用户知道自检通过,

网友B:
这是真抽了~~~~~~~·

楼主:
这到底是什么故障怎么能解决??

网友C:
拔电,重启就是了。

网友:
我见过这种问题
两种办法
1: 把数据全清掉,重新来调,就OK了
2:把它便宜处理给我,你就清静了

楼主:
想的美,怎么也不行,送到卖家了,说解决不了就给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