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P的3D油门曲线跟螺距曲线怎么设置好捏?

楼主(2012-04-14):
GCP已改了无刷。机身上次炸断了,用碳片做了加固,现在改有刷后,起飞重量48g,比前前重了12g.感觉改了无刷后也不是很暴力,不知道是不太重了。
电机
用的是12000KV的配9T齿轮,300ma 25C
电池
。50%油门刚好悬停。50%油门的螺距是65。不知道这种情况下,想要翻翻,3D曲线要怎么设置。

楼主:
怎么回事

楼主:
怎么回事呢,没人回答?

网友A:
想3D,设油门曲线就可以了100、75、100这3个点,螺距曲线不改,还是-100到+100一条直线。
个人GCP和MCP都用过,GCP飞丢了,MCP改双无刷了,测试中,但个人感觉即使改无刷,也只是普通3D而已,别抱太高指望

楼主:
是的,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