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兄弟们推荐个好手锯和手锯条

楼主(2012-04-14):
奶奶的,做微型十字工作台,攻1毫米的螺孔,好些年没做这么细致的活了,这几年键盘用的太多了,细活都手抖,攻了4个孔断了两个丝锥,都断在里面了,这么小取不了,孔就报废了,燕尾槽也没用了。
打算做个手动攻丝器,什么都做好了,最后一步是把加工好的件从料上锯下,没想到废了5跟锯条(全是锯齿秃了)连三分之一都没锯下,不知道料是什么钢,反正一般高速钢铣刀能干的动;我这锯条平常就欺负个铜铝和未调质的45钢,这稍硬一点就不行了,这回对锯的重要性更有了深刻认识,痛定思痛,请兄弟们推荐个好手锯和手锯条,价格不限,当然性能优先,拜托兄弟们了。

网友:
淘宝上有双金属锯条,十元一根,很好用

网友:
买这种,很好用,很耐用,锯经过高频处淬火的齿轮也没问题。我买的是7元一条。

网友:
想问问这种10来快的锯条容易断吗?手锯累啊

网友:
同样求推荐好点的锯弓,锯弓的质量和手感也很重要

网友:
用双金属锯条吧,不容易断的。

网友A:
有图有真相,这锯弓已经有三十年历史了。

是中 国制造的

锯开了直径80mm齿轮

还有2k4全部挂齿。全部是15mm厚的齿轮,将其一分为二。

现在锯条还是好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个什么牌子啊,我英文不好,这里的店家英文也不好.

网友:
这个我也搞清楚,我连一点英文都不懂!笨的方法是将图片复制到手机上,到店里作对比。

网友:
这么厉害的锯条

网友:
“锯弓已经有三十年历史” 这一句是重点。

网友:
进口锯条价钱贵10倍,使用寿命长20倍,一方面材质好,热处理也到位,韧性好不易断,将首尾相连弯一个圈没事,锯条表面硬度也高,锯起不锈钢来刷刷的,起码顶国产垃圾锯条30根也不止,

网友:
标题

引用 网友A:
有图有真相,这锯弓已经有三十年历史了。1009186是中 国制造的1009187锯开了直径80mm齿轮1009188还有2k4全部挂齿。全部是15mm厚的齿轮,将其一分为二。1009189现在锯条还是好好的。
和你的牌子一样,剑鱼牌!

网友:
便宜的国货太垃圾,几下就不锋利了。不过要少买,现在有角磨机。这手锯用的机会很少了。

网友C:
这个不错。上回买的世达的比它差得远。

这个

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错。上回买的世达的比它差得远。

兄弟,图中间的是什么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是拆滑角了的螺母用的东东,切开

网友E:
那种蓝色的弯得可以用来打个结的锯条我们这里卖2元一片,有超薄的,有粗齿的,上面只有几个字母,有种橙色的叫做sandflex ,上面有个小鱼bahco ,made in sweden 瑞典制造 也是2 元,RMB确实很好用,锯了10根角铁没有什么磨损,正常使用中错刀也不断锯片 ~~,估计人类制造锯条的境界已经到了很高的水平了.

网友:
元,RMB确实很好用,锯了10根角铁没有什么磨损,正常使用中错刀也不断锯片

网友:
楼上说的锯条我都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种蓝色的弯得可以用来打个结的锯条我们这里卖2元一片,有超薄的,有粗齿的,上面只有几个字母,有种橙色的叫做sandflex ,上面有个小鱼bahco ,made in sweden 瑞典制造 也是2 元,RMB确实很好用,锯了10根角铁没有什 ...

翻遍淘宝也没你的便宜啊2块,真羡慕当地就能买到2块

网友:
2元还那么好用,兄弟哪里的?

网友:
我用的那个貌似伍尔特出的斑马(查的不知对错),意外黑到十支,两三个月用到了第二支,第一支其实还能用,我是车上锯料和台钳上锯东西,没出现过崩齿的情形。原来用的是一包十来元的东东,一不注意就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