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芯能自制电池吗

楼主(2012-04-14):
25C  3.7V  4500MA

25C  3.7V  5000MA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我刚做好了一组3s的。很好用。

网友:
可以。这个内阻比双头出的还要低!就是接线麻烦点。性能其实比双头出的要好!

楼主:
这个电池直接焊接就可以吗

网友:
求芯片的连接

网友:
可以的,不知道这个好不好,用过的人给点意见

网友A:
我在这人这里买了一些电芯,今天刚焊接好4块6s 3800的电,用的是单边双出的电芯。
有一些经验可以和你分享
点焊机不用买了,压根没用,我是指taobao上面三百多的那种,负极焊接不上的。但是通过焊锡膏可以轻松上锡。
两边出的焊接应该容易一点,就是平衡充可能排布起来麻烦一点。
至于电池的性能,明天首飞我的600,之后跟你说。

网友:
呵呵。。不错。。不知道价格如何。。。

网友:
对哦,对哦,有谁买过用过的,提提意见。
这东西网上好找,如果跟成品锂电差不多,还不如买这个合算。
本人焊焊还是比较可以的。
大家多提提意见

网友:
我今天600首飞秒炸了,所以电池的具体暴力性能没有办法得到测试。
不过起码起飞非常的轻快,放电应该还可以。
不过要提醒,他的电池都是没有分容过的,需要使用起来非常小心。不过我用a6,冲放电,一致性还是可以的。

网友:
求电池链接

网友:
焊接请用120W以上的外热式电烙铁,这样可以快速焊接,比较不伤害电池本身。这个是我的经验。
还有电池外表的热缩管要买pvc的,这样缩小出来效果好。使用热风枪,不要用打火机之类的了。

网友:
本人也想买,不过老板说要分容,这个还真没听说过,不太懂
有谁懂的请教一下。
如果买了不分容可以用吗?

网友:
求联结啊

网友:
什么价?求链接

网友:
我也买了几块这个电池效果很不错 。我买的上25C5000毫安的。电池正负输出端最好用锉刀打一下 。这样更容易上锡。电烙铁功率要够不然焊接会比较痛苦

网友:
找到了,好便宜啊!用着怎么样啊?

网友B:
LZ PM下链接~~

网友C:
请PM一下连接。。。。。

网友A:
抱歉这么久才来些使用报告,因为我的600由于mb系统,左右补偿我设置反了,秒炸了3次,最后才找到了这个弱智错误。
自己组的电芯使用下来感觉很好,非常暴力,600简单3d,4分钟下来,还有38%的电,用的是蝎子的4025电机,定速75。感觉很不错
对了,我买的是3800的电芯。

网友D:
单体电芯不要买,我买了六块只有两块一致性比较好,其它都没用。
组了两组3S,一个2个回会有一组不怎么好,容量少。还有一组一个回和,一个电芯涨肚。
自已会分容的可以尝试,不会的别买。良心建议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谢谢 刚准备要买 怎么分容呢

网友F:
我焊了一块3s的4500的电池很好,就是沉了点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大概多少克? 这么重 你用在什么飞机上 ?想在天行者上使用 怕不可靠出问题

网友D:
如果要买,建议多买几块,分下容,再组,本人已经吃亏了,所以才这么说的。

网友G:
分容怎么分 建议下方法

网友H:
看LZ发的照片,这电芯的极片真宽啊!这极片越宽就越暴力 就不知道重量如何 如果卖家分容在出售的话那真是造福模友了

网友I:
也求电池链接

网友J:
在赛格1期Q1A
668柜有,单片电芯的重量约140克.

网友D:
电池差不多都是25C的,5000的组3S,重460多克。
长度180CM,组成3S,很大一个。吓死你

网友K:
求链接,麻烦PM一下,谢谢。

网友D:
关于分容,我的方法是这样的,把买来的电芯全部都充到4.2V左右,然后全部串联起来放电,每过几分钟测量一下每片电芯的电压,越到后面越要小心电芯过放,等到其中一片电芯电压3.3V停止放电,把相近的组成电池组.
这样的方法记录清楚可以得到每片电芯的放电容量,一般5000mah的最多只有4000mah,单体电芯看你运气,好的话都好,坏的话都不一样,郁闷死你.

网友(2012-07-03):
40楼所用的方法只是找出一至性参数相差小的的方法,不能真正体现电芯的容量和放电参数.串联电芯组合来用.其中有一颗参数一至性不好的话效果大打折扣的.就好像二个人抬东西.一个力气很大.但另一个力气小,或者两人高矮不一就会配合不好,效率就低多了.

网友:
楼主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希望楼主能PM 个链接,。谢谢。

网友:
用万用表能测内阻吗

网友:
极片引出形式(一头出 vs 两头出)不代表电芯性能。俺亲身体验的某色皮(吉林卖家的)电池,双头出超厚极片,看上去很蛮横,实测内阻却颇壮观......

网友:
这个贴怎么还顶起来了。
单体电芯还是不建议购买
体积一般比成品的大多了,尺寸也大一点。
不过放电比较不错,就是容量非标。
玩车船的可以用(你的车船够大),其它不太建议。

网友:
楼主直接无视我们的请求,,,,地址,链接也不肯给我们。,,不要吃独食啊。

网友:
关于分容

关于分容,是用专业的分容柜进行操作测量的,一般误差5%以内的电池可以组合在一起。

网友:
还是建议模友们找好点的卖家直接买分好容的。

网友(2012-09-25):
问下高手门
1:看见TB上有卖电动车用的锂电保护板(带均衡功能),这样的保护板是否能用在模型上,成品锂电上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保护板?
2:看见这种保护板能均衡每S的充放电,还指定了每S的过充和过放门限,这样的话难道连平衡充都不需要了(就像自行车充电一样接一电源即可)?

网友:
附带了链接吧,看看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我在这人这里买了一些电芯,今天刚焊接好4块6s 3800的电,用的是单边双出的电芯。
有一些经验可以和你分享 ...

请问是普通的焊锡膏吗..还是焊铝专用的助焊济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是普通的焊锡膏吗..还是焊铝专用的助焊济

正极都是点焊了镍片的,所以可以上焊锡,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压根搞不定了。

网友:
是不是要保证每块电芯的质量一致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