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连接

楼主(2012-04-14):
请问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我现在有2个3S的
电池
,但是容量只有1300毫安,我怎么连接才能使2个3S的电池连接后,在保证3S的情况下增加成2600毫安呢?拜托指点一下。

网友A:
简单并联即可。

网友B:
最好上个图片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两块电池正极捏在一起,负极捏在一起

网友D:
做并联线。。。

网友E:
自己焊一下,做T头并联线

网友F:
电池并联的话,放电倍数跟原来的一样吗。还是说比以前大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