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航拍用什么摄像机比较适中

楼主(2012-04-14):
请教 航拍用什么摄像机比较适中最好几百元,性价比高的

网友:
可以考虑上700线的试试..

网友:
我们用的RED ONE、FS100、C300、5D2

网友:
管理员,尼玛在哪,沙发被广告站完了,晕过……倒过……

管理员,尼玛在哪,沙发被广告站完了,晕过……倒过……管理员,尼玛在哪,沙发被广告站完了,晕过……倒过……管理员,尼玛在哪,沙发被广告站完了,晕过……倒过……管理员,尼玛在哪,沙发被广告站完了,晕过……倒过……管理员,尼玛在哪,沙发被广告站完了,晕过……倒过……管理员,尼玛在哪,沙发被广告站完了,晕过……倒过……管理员,尼玛在哪,沙发被广告站完了,晕过……倒过……管理员,尼玛在哪,沙发被广告站完了,晕过……倒过……管理员,尼玛在哪,沙发被广告站完了,晕过……倒过……管理员,尼玛在哪,沙发被广告站完了,晕过……倒过……管理员,尼玛在哪,沙发被广告站完了,晕过……倒过……管理员,尼玛在哪,沙发被广告站完了,晕过……倒过……管理员,尼玛在哪,沙发被广告站完了,晕过……倒过……管理员,尼玛在哪,沙发被广告站完了,晕过……倒过……管理员,尼玛在哪,沙发被广告站完了,晕过……倒过……管理员,尼玛在哪,沙发被广告站完了,晕过……倒过……管理员,尼玛在哪,沙发被广告站完了,晕过……倒过……管理员,尼玛在哪,沙发被广告站完了,晕过……倒过……管理员,尼玛在哪,沙发被广告站完了,晕过……倒过……管理员,尼玛在哪,沙发被广告站完了,晕过……倒过……管理员,尼玛在哪,沙发被广告站完了,晕过……倒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