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推荐翼展50CM左右的固定翼,

楼主(2012-04-15):
请推荐翼展50CM左右的固定翼,样子漂亮点,不飞时可以摆书桌上当装饰的那种。。谢谢哦。。

网友A:
公园飞赛斯纳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1515
Parkzone 蘇霍伊 迷你飛機 SU-26XP
规格配置:
电池~ 1S/3.7V/150mAh 12C 锂聚电池
接收器~ Spektrum AR6400L DSM2 超微型接收器
舵机~ Spektrum 1.5克线型舵机
电机~ 8mm 有刷电机带齿轮组
螺旋桨~ 130毫米 x 70毫米
翼长~ 400毫米
总长~ 362毫米
飞行重量~35 克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0940
超微型小野马P51D
(四通道二战像真机, 翼展40公分/飞行重量45克)
Ultra-Micro P-51D Mustang 超微型P-51D小野马
规格~
翼展: 40公分
飞行重量: 45公克
舵机: 1.5公克 x 4
电机: 4.3克无刷电机
电池: 2S/7.4V/150mA/15C锂电
接收: AR6400
桨: 5.1 x 2.75"

网友C:
楼主的主意挺好的, 用常见的设备, 做个 600mm 翼展的双翼机, 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D:
无车族最爱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E:
太小了,不会好飞的,不够稳定,加飞控的话又太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以摆设为主的,可能只会在室内跑跑,

网友F:
我头像这架怎么样,翼展40几cm.

网友G:
自己折一纸飞机吧~低碳。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错,呵呵 你这架飞机叫啥?

网友H:
回复 网友F:
你的这只小鸟太贵了。。。

网友I:
我做过一个舱身双翼,50多cm,重240克,得用飞控才能稳住.....

网友F:
原帖由
hnlhxj
于 2012-4-26 20:40 发表
不错,呵呵 你这架飞机叫啥?
Eflite UMX Beast, 纵观目前市场,好飞同时又能摆案头的只有这架飞机。贵不贵那就见仁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