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架KT板飞机求配置(M60,F22)

楼主(2012-04-15):
来论坛差不多两周了,看了很多朋友的技术贴。学习了很多知识。自己也做了3驾KT板飞机。
但是对自己做的飞机如何配置心里没有底。希望热心的朋友们帮忙选个配置吧。

M60:翼展:88cm  裸机重:222g
M60:翼展:58cm  裸机重:112g
F22:翼展:58cm  裸机重:133g

以下是我买的配件:
不知道下面的配件能不能满足这三驾飞机的配置。

天地飞7通2.4G遥控器
正向/反向辉胜盛9G舵机S版,线长25CM 9克
ACE 格氏11.1V 2200mA 20C锂电池

10寸正反桨 1045正反桨
新西达 XXD 8060电动桨
银燕 EP 9060慢速桨
银燕 5030直驱桨、
新西达 XXD 5030电动桨
新西达 XXD 6030电动桨
新西达 XXD 8040电动桨

格氏ACE 1000mA 7.4V 25C锂电池组
ACE 格氏 11.1V1800mA 20C高倍率放电锂电池
格氏ace 1300mA 11.1V 15C 锂电池

新西达2212无刷电机750KV 四轴专用
新西达 xxd 2208 KV2600外转子无刷电机
新西达 xxd 2208 KV1800外转子无刷电机
新西达XXD/新西达2212无刷电机KV1000
新西达 xxd 2208 KV800 KV1400
XXD/新西达2212无刷电机KV1400

XXD/新西达2212无刷电机、KV2200

新西达/XXD/HW25A兼容好盈程序无刷电调
好盈 天行者40A 无刷电调
HW30A 无刷电调

银燕正品舵机ES08A 8g模拟舵机

楼主:
好像只有看得,没有给意见的啊.

网友:
2架上单翼练习机, 都重了.

与 Cessna 的任何一款机型长得都不像.

楼主:
看来我用热熔胶用多了.

网友:
那个小M60 用什么配置飞 啊?

楼主:
我也没经验、所以才来问。
先用小浆5040、2212 2600kv 试试看。
不行就换。

淘宝商家建议我用8060浆。

网友:
小的M60用2208KV1800配7寸桨或2208KV2600配6寸,电调用25A,足够了,这样的配置我做过3架。
大的M60用上面的配置应该也够用,或2208KV1400配8寸桨,推重比可能就超过1了。
F22没飞过,但因为是腰推,受到开槽尺寸的限制桨应该不能大于7寸吧?(目测+猜测的,有误当我没说)那电机KV最好在1800以上。
另外楼主买了太多差不多的东西了,有点重复建设的意思。

楼主:
多谢了。
我先配配看。

我差不多把那个网店里所有种类的浆都卖了。没办法。
因为我大体上心里也稍微有点感觉所以买的东西就像楼主说的。
有点重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M60有图纸吗,麻烦发1个,现谢了。qq1350675557

楼主:
回头发给你原帖由 飓风暴 于 2012-4-23 11:11 发表
小M60有图纸吗,麻烦发1个,现谢了。qq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