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 vs mini cp(38楼更新室内倒飞练习及炸鸡视频)

楼主(2012-04-15):
自从抱怨用了fbl舵机弄坏了我的mcpx 3-n-1 上的电调之后,论坛里厂家人员看到后,给我以折扣价卖了一台fbl100. 由于 受到一些小恩小惠,自然就算被招安了 ,今天特意在室外用同样的手法对比了fbl100(原厂有刷)和minicp(hp03s + 8t电机齿)的飞行稳定性。
虽然我的装机水平算是高手,但是飞行水平其实很低劣 ,所以我的飞行视频应该比各个厂家的厂手更适合新手判断飞机的性能(飞行高手拿任何烂机都可以飞得很好看,所以看高手飞行只能知道高手的水平,但是很难对比飞机的实际性能)。
先上视频,迟点再讲我个人对两种国产低档迷你机的个人观点。(我看到论坛有香港人是认为mcpx是高档mini机,对于一个三轴芯片性能最差、三轴软件由上海的工程师开发、零件也由国内生产和组装的飞机,由于贴了个blade的牌子就会成为高一档次的飞机,不禁对这样的观点报以万分的敬意。mcpx我最认可的是其打破了华科尔原来整天忽悠用户说小鸡不能耐炸的观点,同时首创了小鸡很好的抗风锁尾性能,其他的真的看不出高档在哪里)

fbl100翻转,倒飞,正飞倒退航线的稳定性试机视频(视频比例不对请选原画观看):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_xXRTBibYbs/?phd=99
http://www.tudou.com/v/_xXRTBibYbs/&rpid=80595487&resourceId=80595487_04_05_99==.html

minicp 翻转,倒飞,正飞倒退航线的稳定性试机视频:

楼主:
看fbl视频,前面的树的树枝的动作情况可以估算当时的风力情况: 一级动二级鸣条,三级摇枝。 拍视频时风力时大时小,大约在二-三级风之间。这也是迷你机可以抵抗并且不受太大影响(前进后退时会受风影响忽高忽低)的风力了。风力如果超过4级,基本上就翻不了了。

楼主:
迷你机mcpx v1 , mcpx v2, genius cp, mini cp和fbl100都集齐了,对blade要出的120级2s 机不是太感兴趣(毕竟再大一些还不如玩ep100/200), 倒是很想看看将要出的六通fbl 80会有如何的性能和价格。

网友A:
这么晚发贴  还不赶紧交公粮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晚发贴  还不赶紧交公粮去

体力强,交完也可以继续上网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昨天機友在香港偉高買回來的 FBL 100 倒飛小炒了一下,出現機機接電未開發射時尾摩已自動低速運轉,對頻後也對 Rudder 搖桿沒有反應,只是低速運轉,請問是不是尾摩驅動管出問題,不知是甚麼型號?

网友C:
不知道LZ这两个视频想说明什么… 又掉高度又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LZ这两个视频想说明什么… 又掉高度又不稳…

就是等田少的马甲出来指点江山,也拍个既不掉高度又稳定的mcpx视频给我看看。改了2s的不算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等田少的马甲出来指点江山,也拍个既不掉高度又稳定的mcpx视频给我看看。改了2s的不算哦

又关我事…

网友D:
从视频上看,minicp比fbl100悬停稳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视频上看,minicp比fbl100悬停稳点?

悬停稳定度: minicp > fbl100 >> mcpx
翻转灵活度: mcpx > fbl100 > minicp
锁尾无漂移: mcpx = fbl100 > mini cp
耐炸度: fbl100 > mcpx >> mini cp
成本: fbl100 < minicp << mcpx
所以不要问我哪一种鸡好吃,三种鸡各有优点各有缺点,, 喜欢玩小鸡的选哪一个都不会感觉很差, 就看你处于什么水平,喜欢什么样的手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機友在香港偉高買回來的 FBL 100 倒飛小炒了一下,出現機機接電未開發射時尾摩已自動低速運轉,對頻後也對 Rudder 搖桿沒有反應,只是低速運轉,請問是不是尾摩驅動管出問題,不知是甚麼型號?

找厂家处理吧,我感觉也是尾FET导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可能是尾电机的两条漆包铜线掉漆,导致短路了。

网友:
 论坛真的需要这样真实的人真实的评价,谢谢SUV。

网友:
我也老担心这个的,以后打算换了,问厂家说因为普通线太粗了

网友E:
FBL舵机会弄坏mcpx 3-n-1 上的电调?知道什么原因了吗?我刚弄了2个舵机。

网友F:
不如mcpx是软件还是和重量有关系,fbl重点,你把fbl板子放mcpx机身上,mcpx板子放fbl上试试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FBL舵机会弄坏mcpx 3-n-1 上的电调?知道什么原因了吗?我刚弄了2个舵机。

不是舵机弄坏电调,fbl舵机在mcpx v2接收机上炸鸡后会移动到尽头,但是舵机fbl舵机在自身的3n1炸鸡后不会移动到尽头,我也想不清楚什么原因。记得炸鸡后熄火,这样即使舵机移到尽头只要电机不继续转,就不会烧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如mcpx是软件还是和重量有关系,fbl重点,你把fbl板子放mcpx机身上,mcpx板子放fbl上试试效果怎么样,

我n久以前就没有mcpx机身了,所以没法试。问一下tf-4,他可以称一下mcpx机身的重量。

网友:
mcpx板子放在fbl上对比也差不多,能有这评价我980花的安心了

网友:
舵机问题是不是厂家动手脚了,哈哈。我每次都注意看了,归位一点不偏

楼主:
fbl100的头罩和minicp头罩的材料一样,如果不加处理是很容易坏的。主要破坏点是尖头位置和脚架接触的位置。
用包装电池的高强度胶带按照下图处理一下,就不用担心炸坏fbl或者mini cp的头罩了。记住一定要用纤维胶带,抗拉力很好,文具透明胶带是不行的。 淘宝上搜“纤维胶带”, 买最便宜的3-5元的就行了。除了可以加固头罩,买7.4v, 300mah 25c的电池自己分开两个1s,也可以用纤维胶带封装。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686526180

网友G:
像苍蝇一样飞。

网友F:
头罩目前好了,我是没想20公分倒地上也能坏,所以意见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头罩目前好了,我是没想20公分倒地上也能坏,所以意见很大

头罩是比蛋壳还薄的材质,如果不保护,基本上一碰就裂。所以要将炸鸡容易接触地面的几个平面都用高韧性的纤维胶带包裹。
我这周每晚都在室内翻这个fbl100, 三个电, 每次翻大概1/3的炸鸡概率,炸了几十次,由于加了胶带保护,头罩情况跟上图没有太大变化。所以要减少飞行损失,除了厂家的原厂设计,更重要的还是要自己在实践中进行针对性的补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像苍蝇一样飞。

苍蝇哪有这么大,应该说像"不愤怒"的小鸟一样飞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舵机弄坏电调,fbl舵机在mcpx v2接收机上炸鸡后会移动到尽头,但是舵机fbl舵机在自身的3n1炸鸡后不会移动到尽头,我也想不清楚什么原因。记得炸鸡后熄火,这样即使舵机移到尽头只要电机不继续转,就不会烧电调 ...

谢谢!想起来了,以前看过兄弟这个帖子,呵呵,就:

悬停稳定度: minicp > fbl100 >> mcpx
翻转灵活度: mcpx > fbl100 > minicp
锁尾无漂移: mcpx = fbl100 > mini cp
耐炸度: fbl100 > mcpx >> mini cp
成本: fbl100 < minicp << mcpx

这评价,fbl100确实是很具性价比,要是能兼容J或者F的控,哪怕是兼容S都会更有销量。

网友:
谢谢楼上的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想起来了,以前看过兄弟这个帖子,呵呵,就:

悬停稳定度: minicp > fbl100 >> mcpx
翻转灵活度: mcpx > fbl100 > minicp
锁尾无漂移: mcpx = fbl100 > mini cp
耐炸度: fbl100 > mcpx >> mini cp
...

厂家如果不能兼容dsm2,futaba, 我也是希望出一个类似飞梦的高频头,让有动手能力的玩家接到jr, futaba控也好。厂家的控虽然便宜到近乎送的地步,但是跟JR/spectrum,华科尔的控还是差距太远了。
fbl视频中,如果用华科尔控是可以很准确的熄火降落到书包 上面的,由于fbl控的熄火在右上角,结果习惯性的先摸左上角开关再反应过来去关右上角开关,然后就熄火降落到草地上了 ,这个控只能说跟 九鹰260的面包控看齐,实际上配不上六通机。

网友:
控挺好的,手感好,摇杆可以调长短,就是屏幕有点寒碜

网友:
可能我要求层次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如果不能兼容dsm2,futaba, 我也是希望出一个类似飞梦的高频头,让有动手能力的玩家接到jr, futaba控也好。厂家的控虽然便宜到近乎送的地步,但是跟JR/spectrum,华科尔的控还是差距太远了。
fbl视频中,如果用 ...

飞梦类似高频头绝对是个好主意,封装好,直接换发射模块OK,还可以推出种带发射高频头的套装,就成了和MCPX、miniCP竞争除了性价比以外的另一个卖点,广告主题我都想好了,冬天的选择

网友H:
悬停稳定度: minicp > fbl100 >> mcpx  这条完全不同意
mcpx  70 30 悬停稳定到我想睡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悬停稳定度: minicp > fbl100 >> mcpx  这条完全不同意
mcpx  70 30 悬停稳定到我想睡觉

倒飞悬停试试。正飞 mcpx很稳,倒飞悬停mcpx不行。

楼主:
中午又尝试拍了一下家里室内倒飞的视频,由于空间小,本来练习时就有1/3的概率炸鸡,在拍视频时压力更大,没有拍出一个完美的的室内翻转视频,不过这也无所谓,我既不是高手,也不是厂托
下面这个随意拍摄的视频可以展现在无刻意进行炸鸡时fbl100的室内硬地耐炸能力:第一次正飞翻倒飞很不错,但是高兴过头翻回正飞居然炒鸡 ;JJ经检查没事,再飞,第二次翻倒飞螺距控制很不好有点失控,导致大奖触地后又刮擦电视机前面的婴儿围栏,反应及时救机拉回 ,无损失继续飞行;天花板贴顶爬行摄录机自动好焦跟不上,看不到这个好玩的动作。剩余时间尝试了一下慢速自旋,以及很不完美的快速倒退航线
类似视频中的市内炸鸡上周已经几十次了,目前更换了一个主轴(大齿盘每次大炸会脱落,塞回主轴多了会磨损主轴下半部,虽然主轴没有问题,但是发现大齿与主轴咬合有明显虚位,所以用3mm碳纤棒DIY了一根主轴更换),并修复了因为硬塞进主轴而爆肛的大齿盘(用细棉线绕住爆肛位扎紧,滴上502使之硬化),其余部件安然无恙。此外,用fbl/mcpx在室内练习飞行最大的好处是完全无需担心炸鸡扫舵机齿轮。
视频要选择原画版本才不会变形
http://www.tudou.com/v/IlNR-6B7aAE/&rpid=80595487&resourceId=80595487_04_05_99==.html

网友:
 可贵之处在于真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悬停稳定度: minicp > fbl100 >> mcpx
翻转灵活度: mcpx > fbl100 > minicp
锁尾无漂移: mcpx = fbl100 > mini cp
耐炸度: fbl100 > mcpx >> mini cp
成本: fbl100 < minicp

没有玩过FBL和MINICP。。。但是从G-CP调了EXPO做对比,不太同意LZ的评价,当然评价都是个人的。
我的看法,MCPX调了D/R和EXPO之后,特别换上带重锤的浆后,翻转灵活性调到和G-CP差不多时,悬停比G-CP要稳。。。
换句话说,在我看来,除了陈本,所有的指标都是是MCPX》》G-CP。。。
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士,不在乎硬件哪个先进,软件谁写,好飞最重要。性能好,卖得贵,就是高档。我个人的看法是跟G-CP比,MCPX值它现在的价格